平面度和平行度的大小关系问题

楼主(2017-06-01):
请大师答疑:假设有A、B两个平面,A平面的平面度是0.2,那么是否可以要求B平面对A平面的平行度为0.1?这中间有什么规则呢?

网友:
不可以吧,要两倍以上

网友:
平面度是指基片具有的宏观凹凸高度相对理想平面的偏差公差带是距离为公差值t的两平行平面之间的区域.
平行度指两平面或者两直线平行的程度,指一平面(边)相对于另一直线(边)平行的误差最大允许值。

网友:
A面本身都大于0.1,怎么要求B相对A达到0.1?

网友:
标注是可以的,但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
平行度是建立在平面度的基准上,你平行度0.1,那平面度肯定只能是0.05了

楼主:
各位大师,我有点疑惑,平面度的定义应该是A平面上某个点的切面相对于公差带的距离,那么B对A的平行度应该是指把A作为一个理想表面,也就是说从A平面提取一个假想的理想表面,那么平行度小于平面度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平面度0.1  平行度应该大于0.1  要算上 厚度公差的

网友(2018-07-13):
学习,学习道路很漫长

网友(2023-04-06):
机械设计中同时标注平行度和平面度时,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平行度公差应该大于平面度公差的。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相对容易加工、保证;平行度是位置公差,在保证本身平面度的前提下,还需要对基准保持平行,相对加工困难、不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