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拖链的动画如何做?

楼主(2017-06-01):
如图所示,拖链的动画如何做?

网友:
同问

网友(点评):
难道是多实体?

网友:
模型STEP格式发我LWMXX·163.COM,可以给你做好。

网友:
我用proe做过链条的,链接销轴连接,每个链接上建一个基准点,与建好的轨迹槽连接

网友:
这个米思米IDEA note所以的动态图,你仔细看它们都是动作点,不是连贯性动作,动态图应该是拼图出来的

网友:
配合链条后,sw没有做出来

网友:
线段1和2相等    点3和装配体里的某点重合,动一动运动件  看看拖链状态!

网友(2018-07-16):
分点来做动画,改变拖链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