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制作10μm的孔

楼主(2017-06-01):
实验要求:1、材料要求能浮于水
                  2、长32mm,宽22mm。需要在该面积大小的薄板上打孔:孔径10微米。每平方毫米需要打孔600个,要求孔距相等。
                  3、加工方法不限,但不要价格离谱
我在网上找到一种微孔滤膜,但是他的孔距不规则
,求各位大侠推荐材料和相应工艺

网友:
这个肯定就不是机械方式加工能做得到的咯

网友:
常规传统的机械加工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用何种先进加工工艺能够做到

网友A:
找附近的蚀刻厂家搞定吧

网友B:
1,楼主确定是每平方毫米需要打孔600个孔径10微米而不是每平方厘米?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楼主说的是纳米单位。呵呵

网友:
机加工是无法达到这个孔的尺寸的,可以寻找别的方法来做

网友:
这个确实已经超过了机械加工的范围,建议你查找下纳米技术看看

网友:
这不是机械加工的范畴了。
居然还要求孔距相等!!

试试激光加工?

网友C:
CPU电路的光刻工艺应该行,去找因特尔、台积电、三星他们试试吧

网友D:
材料要求能浮于水说明材料密度要小于1,目前的滤膜密度都大于1在水里是浮不起来的。
楼主你能确定材料吗?

网友:
实验需求,一般范围内做不到,还是明确目的和研究方向,寻求专业实验室做吧,

网友E:
请明确是平方厘米还是平方毫米;
另,材料是什么?
材料厚度是多少?
如果不是太厚,做出来是可能的。
但你说的价格不能太离谱,这话本身就很离谱。

网友(点评):
打孔是平方毫米600个。 材料不锈钢 厚度0.1mm

网友:
这应该采用化学腐蚀的办法去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确定是每平方毫米需要打孔600个孔径10微米而不是每平方厘米?

是的大侠 ,就是每平方毫米600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明确是平方厘米还是平方毫米;
另,材料是什么?
材料厚度是多少?

这个只是一个课题,如果要花好多钱去做,领导肯定不会批

网友(点评):
请回复三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要求能浮于水说明材料密度要小于1,目前的滤膜密度都大于1在水里是浮不起来的。
楼主你能确定材料吗?

不能浮于水就找个东西架起来,材料肯定不能太厚,主要现在不知道什么工艺能达到

网友(点评):
你的作用是过滤某种物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附近的蚀刻厂家搞定吧

我咨询的蚀刻不能加工100微米以下的孔

网友:
本小白觉得这个是不是在实验室做材料生成实验会好一点,就像前段时间那个啥材料来着

网友:
渗透膜呢?

网友:
做这个需要用到基因排列技术

网友:
板厚多少

网友:
激光加工

网友:
这个机械加工不太可能吧?

网友:
DVD刻录机,或者GORE-TEX试试

网友:
你做这个孔板的沿途???

网友(点评):
仿生物用途

网友(点评):
这种微孔隙可以通过金属烧结或陶瓷烧结而成。

网友:
用这个

网友(点评):
我先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商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个鬼魅大侠他是专业人士你可以问问他。

楼主:
希望鬼魅大侠能看到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要求能浮于水说明材料密度要小于1,目前的滤膜密度都大于1在水里是浮不起来的。
楼主你能确定材料吗?

不是过滤,但是类似,测试水蒸气通过的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路的光刻工艺应该行,去找因特尔、台积电、三星他们试试吧

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科研项目了吧

网友:
你是做过滤用?

网友:
陶瓷芯的内孔可以加工到这个精度尺寸,你的板的尺寸32x22mm面积太小

网友:
采用复合方式,外径0.3x内径0.1的毛细不锈钢管,在32x22mm的板上加工0.3的孔,将毛细不锈钢管压入

网友(点评):
304不锈钢毛细管 编辑 304不锈钢毛细管是指在空气中或化学腐蚀介质中能够抵抗腐蚀的一种高合金钢,具有美观的表面和耐腐蚀性能好,不必经过镀色等表面处理,而发挥不锈钢所固有的表面性能,使用于多方面的钢铁的一种

网友:
激光啊  雾化片的孔

网友:
应该要激光打孔了。问做电路板之类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要求均匀布置?

网友:
10um的孔太小,我看图片不止10um,如果是20um的孔,我能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