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抱箍的成型

楼主(2017-06-01):
大家好,关于如下图所示的曲率比较大的圆弧成型,材质是2mm左右的不锈钢,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呢,可以做到一次成型。模具的话怎么做可以补偿回弹呢。希望大神能指导下!

网友A:
1,宽度呢?
2,回弹是个专业难题,还是看你宽度。
3,简单模具一次成型,两个联动动作。

网友:
冲压,校枉过正法

网友B:
模具成形没问题的,至于反弹,我们这边模具设计的都是通过AuotForm冲压仿真软件分析出来的

网友C:
一次成型难度大,要多次试模才可确定模具结构,而且钣金件往往不同批料的回弹性不一样,每批料冲压前都要调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次成型难度大,要多次试模才可确定模具结构,而且钣金件往往不同批料的回弹性不一样,每批料冲压前都要调 ...

抱箍这个东西本身尺寸要求也低啊,差个几毫米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宽度呢?
2,回弹是个专业难题,还是看你宽度。
3,简单模具一次成型,两个联动动作。

宽度30mm,不会超过50mm,目前是做的易模,但是折完后都得人工矫正,你说的联动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箍这个东西本身尺寸要求也低啊,差个几毫米没啥问题。

是的,精度不会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成形没问题的,至于反弹,我们这边模具设计的都是通过AuotForm冲压仿真软件分析出来的

这个有点太专业了。。精度不会要求太高,但是不知道怎样调整易模的形状可以弥补回弹。就

网友:
抱箍呀! 弄个样板,轧个简单的形状出来,然后模拟工件做个工装,把抱箍锁紧,100%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