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的激光淬火

楼主(2017-06-01):
模具激光淬火

网友A:
激光淬火的功率密度高,冷却速度快,不需要水或油等冷却介质,是清洁、快速的淬火工艺,特别适合高精度要求的零件表面处理。
楼主这个是汽车的机关盖子吧,和我那个保险杠模具可以组合一下,看看以后会有车体的模具不

网友B:
淬后对表面粗糙度,尺寸精度有影响不?

网友C:
稳定性跟淬火后各地方的硬度有多少的误差

网友D:
激光淬火技术可对各种导轨、大型齿轮、轴颈、汽缸内壁、模具、减振器、摩擦轮、轧辊、滚轮零件进行表面强化。适用材料为中、高碳钢,铸铁。具有很大的优势,楼主能否把激光淬火的设备也拍出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跟淬火后各地方的硬度有多少的误差

如果基体材料成分没有什么偏析的话,激光的淬火硬度是很均匀的。硬度误差在HRC正负2度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淬火的功率密度高,冷却速度快,不需要水或油等冷却介质,是清洁、快速的淬火工艺,特别适合高精度要求 ...

这个是大众汽车的前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后对表面粗糙度,尺寸精度有影响不?

如果是钢件的话,淬火后对表面粗糙度是没什么影响的。铸铁件淬完后可能要用油石油光一下。模具激光淬火后一般不会影响尺寸精度。除非特别薄的件还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大众汽车的前盖。

再组合几件,咱们就可以组装一辆汽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淬火技术可对各种导轨、大型齿轮、轴颈、汽缸内壁、模具、减振器、摩擦轮、轧辊、滚轮零件进行表面强化 ...

这是我们给一个厂家做的激光熔覆设备的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组合几件,咱们就可以组装一辆汽车了

您也是做汽车模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淬火的功率密度高,冷却速度快,不需要水或油等冷却介质,是清洁、快速的淬火工艺,特别适合高精度要求 ...

车门的还是有的!

网友(2017-09-23):
激光淬火成本高吗

楼主(2018-01-16):
一般按面积收钱的,成本比普通淬火还是高一点。但质量要稳定得多。激光淬完之后模具的使用寿命还是能提高很多的。

网友(2018-05-01):
激光淬火的缺点是淬硬层比较浅,冲压数量高后磨损后的地方硬度就不够了,不适合高产量和高强钢板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