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工装设计求助

楼主(2017-06-01):
现要设计一种通用工装,这三个工件要随着机械抓手旋转完成相应的作业,求助这几个工件该如何定位,如何夹紧,用哪种方法?

黄色一端为抓取的一端

黄色一端为抓取的一端

网友:
我理解能力有限,没看懂,楼下解决

网友A:
零件这么大比较重,无法用平行夹爪气缸了;建议圆柱面采用V型块结构夹紧固定,夹紧力采用双轴复动型气缸直接顶出;通调节气缸的行程来夹持不同直径的圆

网友(点评):
貌似他没给尺寸与材料,有可能是塑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这么大比较重,无法用平行夹爪气缸了;建议圆柱面采用V型块结构夹紧固定,夹紧力采用双轴复动型气缸直 ...

确实三个零件抓取一端结构不一样,V型块定位夹紧可以满足这三个零件的定位,我想知道V型块应该放哪个地方,能不能顺手画一个大致的草图给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三个零件抓取一端结构不一样,V型块定位夹紧可以满足这三个零件的定位,我想知道V型块应该放哪个地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这么大比较重,无法用平行夹爪气缸了;建议圆柱面采用V型块结构夹紧固定,夹紧力采用双轴复动型气缸直 ...

零件的旋转怎么固定,在V型块上加橡胶能限制住零件的转动吗?

网友:
怎么加威望啊

网友B:
没看懂,你到底要做工装固定工件,还是抓手去抓取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到底要做工装固定工件,还是抓手去抓取工件

用工装固定工件,然后用抓手抓取工装,或者直接将工装固定在抓手上通过气缸控制来完成工件的抓取

网友C:
抓取台阶和锥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取台阶和锥面吧

也可以,你觉得用什么方法进行定位夹紧比较好呢?

网友(点评):
做一个有使用三个产品的的锥度的抓手,其实有锥度,定位就准了都不要抓紧,光托着就可以了,不了解工况,其他自己补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工装固定工件,然后用抓手抓取工装,或者直接将工装固定在抓手上通过气缸控制来完成工件的抓取

那你用涨套嘛,收口行程做大,你工件的后段都有斜角,夹紧后 工件不会掉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可以,你觉得用什么方法进行定位夹紧比较好呢?

没大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抓手要通过定位夹紧装置带着零件进行旋转作业,只托着不夹紧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D:
老兄,就不能把工况都补充到首贴里去?

既然还要不打滑旋转,那得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吧。旋转速度得知道的吧。旋转有没有定角要求得知道的吧。

第一张图,内侧的辐条,好像粗细还不一样啊。。。需不需要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就不能把工况都补充到首贴里去?

既然还要不打滑旋转,那得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吧。旋转速度得知道的 ...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工件的材质是钛合金,淋浆的过程种抓手旋转速度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我在图里表明了在黄色一端抓取,和辐条一侧没关系,只要能把另一侧定位,夹紧就行了,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定位夹紧的方法,后边具体实施还要通过计算来确定。

网友E:
用三指或两指抓手气缸抓取工件圆柱面,每个夹指做成V型块或者圆弧形,接触面滚花,增大摩擦力。。。再用端面做轴向定位

网友:
楼主上网查查"软包夹叉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指或两指抓手气缸抓取工件圆柱面,每个夹指做成V型块或者圆弧形,接触面滚花,增大摩擦力。。。再用端 ...

你意思是不是做成和三爪卡盘那种结构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指或两指抓手气缸抓取工件圆柱面,每个夹指做成V型块或者圆弧形,接触面滚花,增大摩擦力。。。再用端 ...

老兄,这个方法也比较可行,开始想的用一对V型块加上气缸来夹紧固定工件,但是单行程没那么大的,这个直接用两指抓手行程可以达到比较可行,我不建议在上边滚花,滚花我觉得会把工件磨坏,我想在上边装橡胶来增大摩擦,摩擦系数可以达到0.8,基本上和固定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个方法也比较可行,开始想的用一对V型块加上气缸来夹紧固定工件,但是单行程没那么大的,这个直 ...

如果仅仅机器人抓取上件,用橡胶垫可以;但是如果机器人抓取打磨、抛光啊,橡胶垫磨损很快;看你的工况,橡胶垫问题应该不大,橡胶垫做易损件...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有种气动卡盘,可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