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尘盖滚花

楼主(2017-06-01):
        滚花和数控机床的刚性有直接的关系,和机床的X轴伺服电机功率也有一定的关系,调整的时候转速不可太高,滚花刀的轴向间隙不可太大,不然容易出现滚花接痕,这个防尘盖就是经过多次调整之后的效果。这只是其中的单轮滚花。 滚花刀按滚花轮的数目分:单轮,双轮,六轮按滚花轮的花纹种类分:直纹,右斜纹,左斜纹
按滚花轮的花纹齿距分:0,6---0,8--- 1----1,2----1,6mm
滚花深度应视齿距而定,深浅不一样。

仔细看看是几头螺纹??

深浅合适

单轮滚花刀

网友A:
滚得真漂亮,用的上图这种滚花刀?

网友B:
我还真没玩儿过滚花。(跟别提滚花刀了

这两个零件,滚花时夹哪儿啊?或者工序是啥样的?

先做滚花呢,螺纹的轴向精度怎么来?

先做螺纹的话,还是那句话,夹哪儿啊?

莫非是,长管料,一件一件啃下来?壁还那么薄。。。

网友(点评):
棒料,数车自己截料,厚薄没有影响的.这已经不是薄的了

网友C:
滚得不错。。。我们前些日子干了一个滚花的小件样品,没有合适的刀自己做的刀干的。。比这个差点

网友D:
切削参数?

网友E:
长期滚花,是不是会对新机床的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点评):
那就选择双轮的或者切削型的滚花刀具,这样把伤害降到最小

网友F:
楼主这个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是齿间距不只是你说的这些,德标上从0.3到2.0基本都有,只是针对不同的花纹有所区别,花纹还包括网纹,方纹,点纹,这三种都有凹和凸之分,滚花根据花纹质量和加工效率的要求还有切削型

网友G:
零件直径与滚花刀具直径有比列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很漂亮。

谢谢老大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得真漂亮,用的上图这种滚花刀?

上边的这个是最粗糙和普通的了

网友I:
滚丝?没效率吧!而且容易造成零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滚丝?没效率吧!而且容易造成零件变形!

可以先滚丝后加工内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得不错。。。我们前些日子干了一个滚花的小件样品,没有合适的刀自己做的刀干的。。比这个差点

没有适合的刀具确实需要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是齿间距不只是你说的这些,德标上从0.3到2.0基本都有,只是针对不同的花纹有 ...

谢谢层主补充,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期滚花,是不是会对新机床的精度产生影响?

这个问题曾经和车间的老师傅讨论过,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短时间内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件直径与滚花刀具直径有比列关系吗?

刀具是客户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削参数?

转速1000转左右,进给0.1mm每转,轴向滚压后,如果效果不理想,可以原路返回再滚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没玩儿过滚花。(跟别提滚花刀了)

这两个零件,滚花时夹哪儿啊?或者工序是啥样的?

棒料,一件一件切断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零件直径与滚花刀具直径有比列关系吗?

理论上是有的,但零件的材料塑性不同,实际上还是要实验调整。
偶尔做的单件没什么要求就不必算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是有的,但零件的材料塑性不同,实际上还是要实验调整。
偶尔做的单件没什么要求就不必算计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是客户提供的

哦!我是考虑可能滚花起终点不重复,会乱。具体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