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螺杆升降机的功率计算需要加上导向柱的摩擦力吗?

楼主(2017-06-02):
如图所示,蜗轮螺杆升降机计算中有一个传动总效率,但是我的设备因为比较大,所以加的有导向柱,有导向柱的情况下导向柱和支撑架体的摩擦力是不是也包含在传动总效率中?需不需要单独计算?另蜗轮螺杆升降机的传动效率真低,只有0.11-0.23之间,有没有更高效率的升降机?高度更低一点的升降机有没有?

网友A:
螺杆换为精密滚珠丝杆呢?

网友B:
用摆线针轮减速机,速比大效率比蜗轮蜗杆的要高很多

网友(点评):
升降机有摆线针轮的吗?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因为不自锁

网友C:
本身蜗轮减速器效率比较低一般只有60%的效率。至于你说的升降滑动摩擦阻力都是可以放大1.2-1.5倍。导向装置要看什么比如线性直线导轨是滚珠的摩擦阻力小,如果是铜套的相对较大。还有因为加工组装等因素不可能是绝对的理想工况,一般计算出来因为导向摩擦产生的阻力需要再乘以1.2-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蜗轮减速器效率比较低一般只有60%的效率。至于你说的升降滑动摩擦阻力都是可以放大1.2-1.5倍。导向装置 ...

为什么我看样本上的效率只有0.21?

网友(点评):
厂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换为精密滚珠丝杆呢?

这是标准件,就算更换也是重新选型更换

网友:
锥齿轮丝杠升降机,效率0.9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摆线针轮减速机,速比大效率比蜗轮蜗杆的要高很多

没有接触过升降机,假如用摆线针轮减速机后面使用抱闸电机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