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气液保压问题

楼主(2017-06-02):
       现在公司要做一台产品的检测设备,产品是直线推杆,主要检测推拉力,推力范围在300N到5000N不等,行程50mm到400mm。原先的检测设备是用油缸加上节流阀,控制油缸内部压力,再加上压力传感器手动调节,但是这样会出现压力响应不够迅速,而且压力会有波动,尤其是压力大行程小的情况,会出现压力上升缓慢,甚至在行程结束都达不到需要压力。现在需要做一台10N到300N的小推力的检测设备,同时想对之前的设备进行改进,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用液压站会出现较大噪音问题,有现成的气源。

网友A:
用比例溢流阀来试试,用普通节流阀必然不行,响应不够。

网友(点评):
比例溢流阀能加快响应么?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油缸里容易有空气

网友:
出力比较小的工况,如果你闲液压站噪音大,可以采用气压增压缸试试

网友(点评):
我刚刚查了一下,没怎么看懂这种缸

网友B:
有稳定气源,可以先经过溢流阀得到一个稳定的压力输出,然后根据情况再接一个节流阀

网友C:
楼主敢把原理图拿出来看看吗?
我大胆推测没有原理图!因为贵公司没有专业做液压的(剩下的顶多算是液压爱好者)。

网友(点评):
本来就没有专业做液压的,这不是来求助了么,自己折腾半天,还不如专业的一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敢把原理图拿出来看看吗?
我大胆推测没有原理图!因为贵公司没有专业做液压的(剩下的顶多算是液 ...

好犀利!

网友:
用节流阀来控制压力?本来就错了。用气缸就行,查一下气缸输出力,选出缸径即可

网友(点评):
左上角看到了气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敢把原理图拿出来看看吗?
我大胆推测没有原理图!因为贵公司没有专业做液压的(剩下的顶多算是液 ...

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稳定气源,可以先经过溢流阀得到一个稳定的压力输出,然后根据情况再接一个节流阀

大侠描述的像调速阀。

网友D:
小型液压站应该比你的气动噪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型液压站应该比你的气动噪音小

认同

网友(2017-11-11):
引用 网友A:
用比例溢流阀来试试,用普通节流阀必然不行,响应不够。

溢流阀和稳压阀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大侠

网友(点评):
溢流阀可以用来稳压

网友:
哦哦,谢谢大侠。总感觉自己在气动方面知识太过缺乏,又没有好的师傅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