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橡胶模具局部喷涂领一种颜色的大概工艺

楼主(2017-06-02):
最近设计了一个橡胶的外壳包胶,老板要求在在包胶局部变成另一种颜色,求大神给简单的普及一下喷涂的工艺,方便和模具厂谈洽。

网友:
直接双色注塑
参考(双色)牙刷柄

网友:
双色效果图可以看下吗?

局部双色,推荐印刷,遮喷的效果不一定会很理想

楼主:
谢谢,感觉丝印可以,而且简单  要丝印的地方是按键

网友:
采用何种喷涂方法进行喷涂主要取决于选用的喷涂材料、工件的工况及对涂层质量的要求。例如,如果是陶瓷涂层,则最好选用等离子喷涂;如果是碳化物金属陶瓷涂层则最好采用高速火焰喷涂;若是喷涂塑料则只能采用火焰喷涂;而若要在户外进行大面积防腐工程的喷涂的话,那就非灵活高效的电弧喷涂或丝材火焰喷涂莫属了。总之,喷涂方法的选择一般来说是多样的,但对某种应用来说总有一种方法是最好的。预处理好的工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喷涂,喷涂参数要根据涂层材料、喷枪性能和工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优化的喷涂条件可以提高喷涂效率、并获得致密度高、结合强度高的高质量涂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丝印可以,而且简单  要丝印的地方是按键

印刷选择的油墨要注意,一定要告诉人家是按键,需要耐磨,建议好好寻找一下,

如果随便糊弄一下可能会适得其反,新的很漂亮,结果用一段时间印刷全部掉了,那样还不如没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