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批量更改名称

楼主(2017-06-02):
现在出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一个零件在更改后,图号应该更改或者加版次
这个在属性里面改动就可以。
但是,数模、工程图的名称(WIN里面文件的名称)还是没有变化
把数模改了名称,那工程图就得每个手动链接,装配体也的手动查找。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有的,SolidWorks安装完自带一个名字叫SolidWorks Explorer 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更改零件名,而且自动关联工程图和装配图,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同时打开工程图,装配体,零件图,再改名字

网友:
SolidWorks 2016可以直接改名字,可以链接工程图

网友:
1.icax有个批量改名字的程序
百度关键字 批量修改SolidWorks檔案名稱(2樓有補充,17樓有示範
2.感觉零件更改(如增加版次等操作变动只发生在零件属性里)体现在工程图就可以, 装配体中名字没必要更改

网友:
有批量修改文件名的小程序,但是改完后工程图要重新打开一下 关联

网友:
开思里有个可以更的 EXCEL表,只是我的号登不上了

网友(2020-12-31):
我也想知道如何改,今日制造有,但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