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个结构名字忘了

楼主(2017-06-02):
我画了个示意图
1、轴绕支座旋转

2、支架1与支撑1之间用螺纹紧固,可以手动调松,使轴旋转一个角度再旋紧,实现简易的调节功能;

3、支架2与支撑2连接,不锁紧。只起一个支撑作用,保证整体刚性。

问题:支架2与支撑2之间怎么连接的?那个结构就是想不起来了,也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只能求教大家了。

网友A:
我觉得这两处要带弧度,结构名字对楼主很重要吗?要寻现成的?

网友:
莫非是  滑块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两处要带弧度,结构名字对楼主很重要吗?要寻现成的?

对,腰圆孔是带弧度的,想搞个现成的。名称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个轴是我设计的,对方要求实现调节功能还不能在结构上有太大更改,我就加上了支架2,我得把结构的名称给对方,让对方自己搞。

网友: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