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型皮带轮旋转轴磨损原因

楼主(2017-06-02):
最近发现家中小作坊使用的一台小设备的V型皮带轮旋转轴总是因为磨损而损害,自己又不敢确定具体原因,所以想来社区向各位大侠请教。

V型皮带轮旋转轴的安装结构如图:安装初始图
轴承安装,内环与轴紧配,轴承外环与轴承座松配----轴承座为剖分式轴承座(上下可分离)--标准件------不排除长时间使用后因为污渍,使得轴承与轴承座紧配的情况。
V型皮带轮安装在轴的最左端,轴承在带轮右侧。(类似于悬臂受力)。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轴上距离V型皮带轮最近的轴承安装接触面严重磨损,形成一个内凹面(如图:磨损后状态图),导致轴无法继续使用。

设备静止时,手动旋转V型皮带轮,发现并不是十分困难,属正常。并没有发现轴承卡死,轴与轴承相对运动而磨损的情况。

个人愚见:因为轴单侧受力,导致左端轴承负载大,加上设备振动较大,使得轴承与轴之间形成跳动,一段时间后形成磨损。
这只是个人的愚见,不是很确定,希望路过的各位大侠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安装原始图

安装原始图

楼主:
个人认为解决方案:将结构改为轴承放两边,带轮放中间,使得两端轴承受力均匀,不至于单侧轴承负载太大的问题。   欢迎各位大侠拍砖。希望各位大侠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解决方案:将结构改为轴承放两边,带轮放中间,使得两端轴承受力均匀,不至于单侧轴承负载太大的问 ...

单侧受力大,不是你轴承会坏么,,轴颈咋会磨损,轴承和轴配合太松

网友B:
一是配合不好。有间隙。二 轴没有进行热处理。  三就是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B:
我觉得用带座轴承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侧受力大,不是你轴承会坏么,,轴颈咋会磨损,轴承和轴配合太松

我一开始也认为是轴与轴承松配,导致轴与轴承相对运动导致磨损。但是实际安装是紧配安装的。轴承是通过敲击安装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配合不好。有间隙。二 轴没有进行热处理。  三就是楼主说的情况。,

嗯。有这可能。虽然是敲击安装,但可能只是毛面的紧配,时间久了可能就变成松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带座轴承要好点。

是的。带座轴承完整性、可靠性等性能都要比装配的要好一些

网友:
轴承安装位上外圆磨保证尺寸后表粗。
热处理调质HB245~295。
轴壳安装面加橡胶垫,并把轴承外圈压紧。

网友:
轴和轴承不是紧配吗? 没有相对运动,怎么会磨损?

网友C:
把轴颈和轴承的配合提高,提高表面粗糙度,轴颈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轴颈和轴承的配合提高,提高表面粗糙度,轴颈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

嗯,这个可以。

网友:
敲击安装不代表过盈配合的,这种情况:1,轴和轴承位配合有问题;2,轴和皮带轮动平衡太差了,如果负载大,温度高,更会形成恶性循环;3,两个轴承位是否不同心。

网友:
轴承和轴的配合松了,应该采用过盈配合,安装的时候必须牢固

网友:
应该是轴的硬度偏低在使用过程中一直受侧向力,导致轴径部位冷变形就跟冷轧过一样,轴径部位慢慢变细变成间隙配合,然后产生滑动磨损
我认为解决办法是对轴径部位进行高频淬火,精磨,提高轴径部位强度

网友:
就如大家所说,配合太松造成此后果的可能性最大!过盈配合不可能造成轴颈磨损,单边受力会使轴承磨损,间隙变大!

网友:
如果确定是过盈配合的话,还有种可能就是轴的材料用的不符合标准,材料强度不够,变形拉伸,然后磨损

网友:
好像还没看见轴承座安装面问题的可能性。

这种两瓣儿的轴承座,就不是外圆弧壳吧。一旦轴承座的安装面和轴向的平行度太差,轴热处理了也估计够呛。。。

再说个可能性,就是轴承座的安装步骤没搞错吧?

看来,轴承还是挺好的家伙嘛。哪个作坊出来的?

网友(点评):
轴承是及其普通的轴承,下乡小店儿买的。(捂脸)(捂脸)

网友:
有磨损即表明相对运动,是不是频繁启动冲击所致!

网友:
用带座外球面球轴承如何,比如UCP*,可以防止摇脖子情况的发生。

网友:
1. 配合间隙太大;
2. 轴径圆柱度公差大;
3. 提高轴径表面粗躁度.

网友:
根据轴头的磨损情况看,从轴头材料,直径,表面加工质量,硬度和安装(两侧轴承的同轴度)方面考虑改进。
由于是悬臂结构,靠近皮带侧的轴承承受的力相对较大,长时间的工作轴承本身就会发热,再加上传动冲击引起的振动,影响轴与轴承内圈的紧密配合效果

网友:
轴承内圈用螺母压紧

网友:
感觉13楼说的挺有道理的,应该就是两个轴承的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D(2017-09-11):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解决方案:将结构改为轴承放两边,带轮放中间,使得两端轴承受力均匀,不至于单侧轴承负载太大的问 ...

带轮怎么放中间,以为是齿轮啊

楼主(2017-10-12):
引用 网友D:
带轮怎么放中间,以为是齿轮啊

大侠,为什么带轮就不能放中间呢?带轮放中间会影响带轮的使用吗?还行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为什么带轮就不能放中间呢?带轮放中间会影响带轮的使用吗?还行不吝赐教

V型皮带轮放中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