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伺服抓手控制原理

楼主(2017-06-02):
最近想用伺服抓手抓取工件,主要是考虑换产调节方便,但是有一个问题,工件是靠摩擦力抓取,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才能既可以抓取工件又不至于伺服过载报警,想着用聚氨酯抓取,可以靠聚氨酯的压缩量来压紧工件,但是抓的是毛坯,公差不好控制,压缩量也就不好控制,夹紧力就无法保证

楼主:
增加压力传感器是一种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电机上有扭矩反馈吧?你得问问电气的。如果他们说没有就加一个力传感器控制。

网友(点评):
有力矩模式,可以设定

网友B:
伺服电机有扭矩控制吧,靠设置不同扭矩抓取不同产品

网友:
工件是全都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工件不一样,客户要求换产不换爪子才用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有扭矩控制吧,靠设置不同扭矩抓取不同产品

刚刚请教了原电气同事,伺服电机有三种模式,除了常用的位置模式,还有两种: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力矩模式下可以实现抓取,至于可不可以设置扭矩大小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请教了原电气同事,伺服电机有三种模式,除了常用的位置模式,还有两种: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力矩模 ...

肯定可以因为我去年做过类似的项目,设备已经在用了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给舍友普及一下

网友:
加装感应器,感应加紧力,然后制动

网友:
可以用气缸吧

网友(2017-10-26):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有扭矩反馈吧?你得问问电气的。如果他们说没有就加一个力传感器控制。

对,伺服采用力矩模式。

网友:
如果打开位置要精确控制的话,用位置模式加扭矩限制

网友:
用位置模式也可以,扭矩可以设置报警门限,到达设定值就停止,然后刹车锁紧。

网友:
我也想学习,怎样柔性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