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型块设计标准

楼主(2017-06-02):
现要设计一对V型块,轴的直径为80和107两种,一个V型块固定另一个活动来夹紧轴,请问V型块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这个夹具设计手册上有标准,随便画画也能用,现在很多搞设计的不看标准设计,如果公司没有审核校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网友(点评):
没有一本设计手册的公司都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夹具设计手册上有标准,随便画画也能用,现在很多搞设计的不看标准设计,如果公司没有审核校对这种现象 ...

好的,我查一下

网友B:
参考如下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如下设计手册

找到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