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电动升降电脑桌,关于晃动的问题

楼主(2017-06-02):
        准备用2个电动推杆来驱动,但是感觉会摇晃。毕竟2个杆子很单薄。另外我看到淘宝的升降电脑桌的桌腿,是有这个方管

       但我感觉这个方管没有承受重量,主要还是靠方管里面的推杆吧,他这个产品的购买评论里也说会摇晃。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解决摇晃问题啊

网友A:
在四角做导杆试试   简单粗暴

网友:
我觉得两条腿的桌子, 问题会很多,不如想办法做成条腿的桌子, 可以做得大一些,美观一些.

网友B:
剪刀叉+电动缸

网友(点评):
剪叉结构也会晃动。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的地台设计,单立柱
方钢管确实承受不了多少力,但方钢管之间的间隙会被放大后表现在桌面的摇晃上

双立柱的另一个缺陷是,桌子整体无法视作一个刚体,多种因素都会造成晃动

网友:
没有那么大的摇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刀叉+电动缸

这个成本比较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四角做导杆试试   简单粗暴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大概是怎么做 啊?

网友C:
用一个电动推杆足够了,两个完全是浪费啊

网友:
我10年前在东莞的时候就做个这个产品

网友:
也许感觉跑题吧。

我看着越豪华的车,越带着驾驶座椅的升降啊,翘头啊、进退啊的电动功能,但公司公用型的那类廉价车型反而没有这个电动功能。

我问过日本某汽车厂家这个事儿:豪华车,一辈子,一般有几个驾驶员?

噱头而已吧。

电动升降电脑桌?真的好奇这个电脑桌是在哪里用的?

升降频率多高?

我只告诉你啊。。。像铣床那种玩儿法,想挪到哪儿就挪到哪儿。就这儿了?顶死。。。稳当多了吧。。。

网友:
管刚性不提。间隙有多大,晃动就有多大

网友:
改成圆腿

网友:
配合做精密些,搭接长度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电动推杆足够了,两个完全是浪费啊

一个?那放在哪个位置推啊?

网友:
为什么要两个电动推杆,太浪费了,一个够了

网友:
方管内部加导轨和滑块

网友:
买两条升降椅的腿就搞定了,至于电动你想多了吧

网友:
楼主你好:
      图示晃动应分两块:稳定性和配合间隙。请分开调查。
      前者改善杆件的挠曲变形量,抗弯截面系数;后者减小间隙量(同时看情况应还会要求提高表面精度),增加最小接合段长度。
      如果要求比较稳定精密的机构,建议多找几种方案对比看看:比如线轨,齿轮齿条等,外部用薄壁管件仅作为外观或防尘保护用。
      我这边有前桥举升机(就是液压千斤顶),汽车车门玻璃升降机,滑门机构。这类零件供方案参考。
      以上,谢谢!

网友(2018-11-11):
亲,您的升降电脑桌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