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外观界面bug

楼主(2017-06-02):
在编辑外观时,选择窗口一片黑,不管是零件实体或面都是一样,已经快两周了。

网友:
社区应该有大神可以解决的

网友A:
显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行吧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我显卡GTX660还算是过得去,带16软件也不怎么卡,就这里有点bug

网友:
光这一张图只能判断是显卡问题,要不然你指望我们从这一张图上能看出什么来。
操作系统版本 solidworks版本,电脑配置通通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