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选型

楼主(2017-06-02):
需要两个接头,一端接1寸的软管,另外一端分别接G 1‘’和G1-1/4的内螺纹,领导让选型,查机械手册,问了2遍,不敢再问了。  在线等如何选型采购

楼主:
领导说让查机械手册,查机械手册我能找出型号,给采购下单吗?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不如找淘宝

网友A:
两个接头值多少钱?这样的小事情也犹豫不决?如果这也是大事情这样的公司员工实在办不了大事

网友:
软管一个都是用锥度接头卡箍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接头值多少钱?这样的小事情也犹豫不决?如果这也是大事情这样的公司员工实在办不了大事

来点干货,米思米查了,没有这种接头的。只能去五金市场配,或者找别的供应商。领导让查机械手册是错误的指令。 大侠回帖请轻踩,指责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个偏电子电器产品

网友:
你问领导你出图订做两行不?

网友:
接头,线槽,角码这类似标非标的机件,想简单最后反而不简单。为此,建议逢者出图、出图片,唯此才是踏实之策。

网友:
宝塔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