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软排线定位

楼主(2017-06-02):
       现在有个方案讨论手机软排线自动安装问题。软排线质软,共三层。手工操作是先揭下面一层保护膜,露出带胶的排线部分,然后帖在手机壳相应的曲面槽内,还需要穿过其中的一个孔,在背面粘上,最后撕掉上面的保护膜。想请教下,这种软薄片物料的定位和撕膜的方法。

网友:
手机市场变化很快,组装手机,还是得用柔性生产线吧。

简单来说,拼命采集手工操作中的规律数据,输入到电脑,计算出临界数据,再编程。

具体怎么来?你没说具体想干嘛。。。咱们行业里,“说”,就是拿出第一张图开始。

网友:
当看到‘还需要穿过其中的一个孔’就迷失了

网友:
问题太大,很难有人作答,不如细化成几个帖子有效。

网友:
类似问题需详细描述,最好能上传实物图片

网友A:
真空吸料,气爪撕料,CCD拍照定位再贴合

楼主:
软排线的样品有些褶皱,正常产品是平整的,如附件。白色的是下面的首先撕掉,粘性较差。黑色的是软排线,中间的是需要折弯穿孔反向粘贴的。蓝色的是上面的保护膜,粘性较白色大。实际手工操作时也是123的顺序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料,气爪撕料,CCD拍照定位再贴合

CCD拍照定位再贴合意思是需要机械手抓取物料么?我看到真空吸附后有用胶带粘附撕膜的。不知道效果怎样,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CCD拍照定位再贴合意思是需要机械手抓取物料么?我看到真空吸附后有用胶带粘附撕膜的。不知道效果怎样, ...

真空吸就是吸取物料,再撕底下的膜,再CCD拍照,再黏合,此动作只是撕了一面的膜,上面的膜还需要再撕一次,至于胶带撕膜要对比一下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