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车刀片加工后光洁度可以达到0.8

楼主(2017-06-02):
最近再给客户配刀具,要求以车代磨,光洁度0.8,不知道山特那种带修光刃的刀片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机床的加工光洁度与材料本身、机床精度、刀具种类的选取、刀具角度的磨削等综合因素有关。而光洁度要达到0.8,普通刀具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0.8 已经是镜面级别的了。。 这个只有上磨床吧。  留个眼,看有没有大神。

网友:
可以,但不光是刀具的事,有些机床公司的噱头其中一项便是性能可以实现“以车代磨”

网友:
车内孔、平面很准做到。
另外,要做到外圆0.8不是谁家的问题。如果切削要素选不好,金家的也不行。

网友:
Ra0.8车床加工很容易啊,去年我测试了下加工铝材AL 6061,外圆刀加工端面和轴面,轻轻松松能够达到Ra0.8 之内。最好的时候是Ra0.3左右

网友A:
就是用不带修光刃的刀具也可以达到0.8的粗糙度,甚至0.4,需要的话,帮你做个方案吧

网友:
好床子啊

网友:
其实刀具刃口可以自行光一下,之前我在一个做手表零件的厂,就是用2000号金钢砂轮光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不带修光刃的刀具也可以达到0.8的粗糙度,甚至0.4,需要的话,帮你做个方案吧

大神,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Ra0.8 挺好做的啊  我们这边0.8还是容易达到的

网友B:
0.8没有问题,wf4315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都太牛了! 加工材料都不知道,加工设备限速多少也不知道。是硬轨还是线轨也不问,都说可以达到也是醉了。。。

网友:
适当的切削余量配合好的机床,刀具使用金属陶瓷材料。0.8不难加工。

网友(2017-07-19):
那个 高速切削不知道行不行,辊压或者轧制不知道能不能0.8

网友:
我们车40Gr的材料,精车外圆,就用了0.8刀尖圆弧带修光刃的刀具就能达到。

网友:
已经算是一般车加工的极致。
不知道对成本可有要求?加工节拍呢?质量稳定性呢?

网友:
床子、材料、刀具三者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没有问题,wf4315都可以的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山特WF修光刃的刀片,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B(2017-08-21):
我就是山特厂家,这种都是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山特厂家,这种都是小意思。

山特确实厉害

网友C:
大概8年前做过两批不锈钢316件
内孔 要求Ra0.4,三丰粗糙度仪全检

大概4年前做过一批45号钢,内孔Ra0.8,三丰粗糙度仪抽检

都非常稳定

机床是国产机床,刀片是国产刀片。。。。。

实际上0.8非常好达到,只是稳定性需要根据机床刀片切削环境等各种调整,并不是一味的慢或者一味的快就好。

网友(2018-05-03):
引用 网友C:
大概8年前做过两批不锈钢316件
内孔 要求Ra0.4,三丰粗糙度仪全检

请问有相关国产刀片的推荐码?

网友:
用PCD车有色金属可以达到0.2-0.4,其他材质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