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非标设备上的主轴电机,结构要小

楼主(2017-06-02):
正常情况下的,用于带动主轴进行钻,铣加工用的电机多采用三厢电机(块头太大),但是对于一些非标机床,主轴电机需要一定的功率,主要是结构要小,紧凑。这种做到才不会头重脚轻,故而希望社友推荐一些结构紧凑一下的电机,主要是500W-1500W这样

网友:
电机尺寸国际通用,变化极少

网友:
可以用串击电机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都做得比较笨重,外形较大

网友:
三相改成单相电机,就不会或减少头重脚轻的影响?

底座太弱了吧。。。

500W到1500W之间?范围也太大了吧。

淘宝上钻铣床的介绍,应该看了吧。

起码得说说这是加工什么材质的家伙啊。。。

网友(点评):
之前为了外观结构,用了2套旧的伺服电机当主轴电机。真是挨批

网友:
要结构紧凑就直接选内置的呗。

网友(点评):
你说的内置是指电主轴吗?

网友:
自己买转子定子内置

网友(点评):
这个很普通的

网友(2018-02-25):
想要结构紧凑,可选分体式的定转子进行集成设计。

网友:
关键还要看对电机参数的具体要求,仅仅一个功率是远远不够的,可QQ:3200325470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