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材料力学性能表怎么看

楼主(2017-06-02):
这个材料的力学性能表(机械设计手册里的)该怎么看啊,为什么未经热处理的屈服强度和拉伸强度比热处理之后还要高啊,图中红色圆圈里的是未经热处理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下方是各热处理条件下的对应强度

网友:
淬火只是硬度高。。   但是脆。

网友A:
楼主没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GB标准吗?

网友:
怎么说呢,这两个单位该怎么比呢?拔河跟举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GB标准吗?

这位道友,为啥会用不同的标准放到一个表格里?如何类比?

网友(点评):
再说人家这个600分明是经过热处理的,你好好看看GB/T699,后面那未热处理的229写的清楚

网友(点评):
对。我的理解也是已经热处理后的硬度状态。

网友(点评):
只能说楼主看表不认真。哈哈

网友:
你看标题栏,是试样尺寸,没热处理,尺寸是25,第二栏是100。同样的,你看手册上任何一种材料,都是随着材料的壁厚,强度是降低的趋势。这是根据制造来的。好比铸件外型尺寸都有推荐厚度,因为太厚,里面有砂孔。只是个比方

网友B:
根据材料成型来的,随着壁厚增加,强度削弱。手机登的,编辑不了,重新补充下

网友:
热处理淬火后,材料会变硬,相应的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都会减弱;但热处理退火就不一样,之前我们调试液压涨型模具时(曲面较复杂),原材料成型不出来,后来用火焰退一下火,延展性立刻好了很多,复杂的形状也能成出来了

楼主:
好了,根据GB/T699-1999,上表中25的试样是用热处理(正火)毛坯制成的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B:
根据材料成型来的,随着壁厚增加,强度削弱。手机登的,编辑不了,重新补充下

请问你是用的手机什么软件上的论坛,我怎么没找到有app下载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