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机构摩擦力问题

楼主(2017-06-02):
图中的2轴承,外圈旋转,怎么设计都是摩擦力太大,外旋转座没法一次加工,有什么设备能一次加工吗?大家帮忙提点意见。

网友:
不知楼主所言

网友A:
其实是说怎么保证左右轴承孔同心。
工艺排好,车床也可以。
省事加价用镗加工。

网友B:
可以一次加工啊,多下点料,镗了再车掉多余的

网友C:
看不懂这里是什么意思,看样子已经产生摩擦了啊

网友(点评):
迷宫密封? 要做成HALF的吗?

网友(点评):
是迷宫密封,有间隙的

网友:
“怎么设计都是摩擦力太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这里是什么意思,看样子已经产生摩擦了啊

这部分应该是一个防尘的结构。

网友:
预紧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应该是一个防尘的结构。

这部分是机械沟槽密封,实际是没有摩擦到,只是图中线条粗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说怎么保证左右轴承孔同心。
工艺排好,车床也可以。
省事加价用镗加工。

能否指点一下呀,我只能是一侧的孔加工后,调头装夹,加工另一头,同心只有靠工人打表

网友(点评):
在精车时,先精一头,然后调头上芯棒车另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次加工啊,多下点料,镗了再车掉多余的

以前试过类似结构,去镗床上镗孔,同心度也不行呀。所以放弃镗孔了

网友:
这种推拔轴承设计,是要调节预紧的,我们一般紧到位,再退1/2圈,还有就是轴承位定位情况怎么样,不能太紧,改善润滑条件!

网友E:
中间的台弄活的,然后A、B两处压紧行不?这样可以一次车下来,解决同心的问题。

BTW:左边的迷宫是两半对起来的吗?整个圆的话好像没法安装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台弄活的,然后A、B两处压紧行不?这样可以一次车下来,解决同心的问题。

BTW:左边的迷宫是两半对 ...

不行的!没有轴向受力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的!没有轴向受力点!

所以用A、B固定啊。

网友:
车床上用钩刀钩里面的太能不能行

网友:
怎么没有办法一次加工呢?没有夹具吗?

网友:
结构改一下,采用通孔,两端法兰锁紧,中间用套筒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台弄活的,然后A、B两处压紧行不?这样可以一次车下来,解决同心的问题。

BTW:左边的迷宫是两半对 ...

这样得把轴承反向安装,需要轴上加台阶加固定。

网友G:
将轴承改为一对角接触,和一个平面推力轴承。轴肩改为套筒间隔,估计什么问题都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台弄活的,然后A、B两处压紧行不?这样可以一次车下来,解决同心的问题。

BTW:左边的迷宫是两半对 ...

左边压盖的外圈,是2个半圆的。

楼主(2017-12-14):
引用 网友G:
将轴承改为一对角接触,和一个平面推力轴承。轴肩改为套筒间隔,估计什么问题都可改善。

不能用平面推力轴承,转速不够,这个转速还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