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空转时间长会如何

楼主(2017-06-02):
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车,用的是闭式系统,伊顿柱塞泵,试车的时候闭式系统油箱忘加液压油了,车在外面跑了很长时间,等进料搅拌的时候发现搅拌罐无法转动,经检查发现没有液压油,但是泵一点事儿都没有,不知道柱塞泵空转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里面多少应该有些油吧,起码起到润滑的有吧,我觉得只要不至于干磨到”烫手“问题不大。

楼主:
就是说如果柱塞泵空转 的话也会发热是吧

网友:
高压柱塞泵等空转无润滑油(液压油)会出现干磨损坏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