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液灌不满,谁有好办法

楼主(2017-06-02):
如图那样一个产品,要求就是将整个形腔灌满(液体:乙二醇)。
目前的灌液方式:干式灌液(不可改变)
动作的步骤:1.抽真空,2.灌液
目前存有问题:灌不满。
注:压钢珠是在灌满液后进行。
那位大师有好的办法指导下!

楼主:
产品是平放的,图中旋转了90度

网友:
装钢珠那个地方是否可以改为螺丝联接,满液后再装钢珠

网友:
这个件口上是个异形,两个角上不容易灌满,能否改一下工艺把这个东西倒过来让口朝下充液,这样就能避免角上的问题。设备应该要改造一下。

网友:
像这种液压悬置类产品有很多现成的自动化组装设备,多去了解下

1.你抽真空是内腔真空还是环境真空?
2.灌液后钢珠压入前,液面是否已满至溢出?

这种细节的问题自己多思考,多尝试,慢慢解决
在这里提问大家只能给你一个方向性的建议,而不是代替你去解决问题

网友:
计算一下容积加多少能满,一次就加那么多。

网友:
抽真空口子在上方,灌到最后,边灌边抽,快灌慢抽,不愁灌不满啊。

网友:
口子朝下,抽真空的管子顶到罐底,管口V型缺口,液体低速喷向侧壁(防止起泡),罐口软密封。

灌满后罐子倒过来,爱干嘛就干嘛。

测试方法很简单:买个透明饮料瓶,饮料喝掉,甩干里面的液体,用打火机烤热瓶肩,往下压,跟你的罐子一样了吧。
瓶盖打两个孔,插两根管子,使劲吸一根儿。

网友:
这个瓶子能打个出气孔就好了,弄完螺钉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