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设计

楼主(2017-06-02):
       上图是一个用45#z做的滚轮,表面镀铬处理,大概承载十几公斤物体,现在问题如下:1、两端轴承位的尺寸偏差是不是有点大,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镀铬厚度?一般镀铬厚度是多少?网上有说0.03mm的,准确吗? 2、关于加工的问题,要如何保证同轴度,车此零件应该要掉头,怎么保证两轴承位的同轴度?画图的时候需不需要加上形位公差?

网友:
主要问题在于沟通。好多东西你标了没错,但别人也就好提高加工价格了,你不标也没错,别人会尽量保证

网友A:
与轴承配合的部位可以不镀铬。

网友:
正常镀铬孔内镀不上,棒料加工内外圆加工好后切断,掉头平端面镗孔轴承孔时,单件或小批量可按滚轮槽尺寸车一套筒,切成两半垫在槽上,用四爪找正再车。如量大,做一个弹簧夹头,效率高质量好。

网友B:
1,看你这轴承孔位的公差,应该是间隙配合。至于合不合理,查设计手册,或者轴承选型手册,里面有轴承在各种使用情况下的优先选用配合。2,图纸上标注的尺寸,是最终尺寸,不管镀铬是厚是薄。一般都会镀厚一些,然后拿去研磨到所需尺寸。3,镀铬厚度也分使用情况的,看是装饰性镀铬或者是功能性镀铬,你这个是功能性的,厚度一般应该在0.045mm左右。装饰性的镀铬层就会比较薄。4,为了保证同轴度,最好加上行为公差,提醒制作者加工时特别注意。另外,加工制作者会根据行为公差,选择装夹位置,以保证公差要求。

网友C:
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以其订做不如买标准件

网友D:
孔位最好不镀,要镀装饰铬总厚0.06,所以孔公差可以。

网友:
需要保证精度该标注的形位公差还是不能省的吧!

网友:
滚轮转动,轴承外圈公差不应该间隙配合,至少是过渡配合。

网友:
我觉得你的方向是不是搞错了,你标的尺寸是要求结果,而不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以其订做不如买标准件

我们工厂有机加的,所以这种简单的东西都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位最好不镀,要镀装饰铬总厚0.06,所以孔公差可以。

孔位不镀时间长了轴承位会不会生锈,对轴承会不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你这轴承孔位的公差,应该是间隙配合。至于合不合理,查设计手册,或者轴承选型手册,里面有轴承在各 ...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理,感觉这设备一直用的都是间隙配合,老师傅说这种一般的配合留2到3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位不镀时间长了轴承位会不会生锈,对轴承会不会不好

这种顾虑多余的。除非有环境要求。比如医疗、真空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轴承配合的部位可以不镀铬。

机械零件可以只电镀一部分吗?大概要怎么做呢?因为我看视频上人家都是整个零件放在一个有液体的容器上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