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具上的螺钉孔和销钉孔间距需要标公差吗

楼主(2017-06-03):
做毕设,老师非说要标,但这些螺钉孔和销钉孔只是固定用,没什么要求,标公差是否多余

网友A:
老师没说是尺寸公差还是形位公差?

网友B:
切削加工都得标公差,方法1.按精度等级查表选注。2.如没什么特殊要求,可在技术要求中注明:未注公差按IT14级或IT13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没说是尺寸公差还是形位公差?

就是一个尺寸公差,模板上的固定用的孔也要标孔间距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加工都得标公差,方法1.按精度等级查表选注。2.如没什么特殊要求,可在技术要求中注明:未注公差按IT14 ...

可是我看别人的图纸都没标啊

网友(点评):
没标还有制图未注公差默认标准规定在,

网友C:
模具图上的销钉孔要标得,他们通常标正1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图上的销钉孔要标得,他们通常标正1丝就好了

那孔间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孔间距呢

孔距不用了,一般线切割知道它是销孔后,就会保证位置精度的;如果你时间多的话,也可以考虑标准一下;但有时模板上孔较多时,都是采用的坐标尺寸法

网友D:
销钉孔之间没有位置公差,装配时候位置有偏差了,一个销钉对位,另一个销钉放不进去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销钉孔之间没有位置公差,装配时候位置有偏差了,一个销钉对位,另一个销钉放不进去怎么办?

可以把板夹在一起钻,或者线割来保证精度吧

网友:
人家为什么要夹板夹起来或者线切割?你图纸上有标注吗?没有的话人家直接钻床打出没毛病!你加了公差人家才知道该用什么工艺去加工,这就是公差的作用!

网友E:
严格来说,什么尺寸都是有公差要求的,要求较低的按未注公差,在技术要求上统一说明未注公差等级,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无话可说的。题外话就是在学校就听老师的话,走向社会就听领导的话,这绝对没错,就是他说的是错误的也要听,如果可以交流,可以解释,解释不被理解也只能按领导的意思办。学校与社会的最大区别是谁权力大谁就是标准,从学校走向社会遇到的第一个坎就是这个很难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格来说,什么尺寸都是有公差要求的,要求较低的按未注公差,在技术要求上统一说明未注公差等级,这在任何 ...

只能深深地叹口气,无言以对。。。。。

网友:
螺栓孔,我们一般在技术要求上标注各孔的位置度公差不大于0.5mm。

网友:
孔的尺寸公差不需要吧

网友:
6H-7H

网友:
应该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