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A 10XA3A PSA发动机漏油怎么破?

楼主(2017-06-03):
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漏的是机油吗,(发动机型号是N6A 10XA3A PSA ,排量1.6的)

网友A(2019-09-16):
看气门室盖像是工程塑料的,估计是漏了,可以看一下密封圈怎么样,之前我家铝气门盖的发动机也渗油,换了盖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气门室盖像是工程塑料的,估计是漏了,可以看一下密封圈怎么样,之前我家铝气门盖的发动机也渗油,换了盖 ...

是的,换了一个气门室盖垫,情况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