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拆图

楼主(2017-06-03):
如果给你一个机器的三维模型,没有见过实物,第一次接触,大伙谈谈拆图过程中要做哪些工作? 要注意哪些事项? 怎么能够准确的完成拆图工作?

网友:
三维模型没有公差,如果一台设备零件图上的基本尺寸都是对的,但公差要求不对,设备也会做不出来,这就是专业与业余人员的区别。所以一定要先理解机器的原理和使用要求,再按标准绘制零件图

网友:
拆图二工艺委重要:装配工艺和零件加工工艺

网友:
这个就看技术了e

网友:
最好再用二维图拼一下,三维图中的有些尺寸有时候不准

网友:
一个东西摆在那里。先看清工作对象,工艺流程。然后看机架结构主要支撑、再看传动结构、执行机构。如对于某个执行机构,原动机什么类型功率多大,什么传动,执行机构质量多大,涉及到的结构大致的尺寸(轨道大小导杆粗细),动作是否平稳。

网友:
先看机器的用途,每个模组部件的作用结合起来再出图吧!

网友:
先搞清楚工作原理。。。。

网友(2020-10-14):
设备工艺及运动过程,产品的精度!注意工艺及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