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同步轮?

楼主(2017-06-03):
这是什么同步轮,我查了下手册,找不到对应参数,谁知道属于什么同步轮,我量的外径是124.5mm,20个齿

网友A:
AT型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型同步轮

方便提供参数吗?

网友B:
参考如下型号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如下型号对比

请问这种同步轮主要用于哪种工况使用??

网友(点评):
你查询一下米思米,那个上面有,我 以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如下型号对比

机械手册我也查过,不是属于标准的类型,这个凹槽有11点多,凸出有7点多,机械手册那些什么模数,周节制,圆弧齿,这些齿是不是凸凹是不是都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同步轮主要用于哪种工况使用??

米思米也找了,好像没有类似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