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看似简单的问题,我却不知道怎么搞定

楼主(2017-06-03):
问题,如图片所示,希望大神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A:
电脑怎么知道你需要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怎么知道你需要2台?

老师,这个几台肯定是要自己手动输入的,比如我在装配图属性里面加个台数

网友B:
属性,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性,链接

请问属性链接到哪里?怎么样链接在我输一个台数的情况下,会在每一张零件图数量都乘以台数

网友C:
这个属性不因该出现在单张图纸中。应该在采购的清单BOM中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性不因该出现在单张图纸中。应该在采购的清单BOM中才有

按道理按标准按规范是不应该出现,可是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地方都不是有完善的制度的

网友:
做配置啊,需要什么类型,自己做好配置不就好。或者插入一个选型表。A=4 B=8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按标准按规范是不应该出现,可是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地方都不是有完善的制度的

明知不规范还是要做就是你自己不对了,一时妥协害人害己
宁可图纸上留空白,生产时加盖数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