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封 轴设计

楼主(2017-06-03):
求助:请问缸径为12的孔用斯特封 轴可以采用沟槽式设计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虽然看明白了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虽然看明白了也不懂

意识是当油缸的缸径为12时,采用斯特封密封圈进行密封,那么活塞卡密封圈的沟槽是采用像(图一)所示的分体式设计,还是采用(图二)的一体式设计?

网友(点评):
格莱圈吧...

网友:
活塞上的分体式设计没有接触过,主要是看安装吧(个人看法)。坐等大神解惑

网友:
只要加圈子后强度和褡间允许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识是当油缸的缸径为12时,采用斯特封密封圈进行密封,那么活塞卡密封圈的沟槽是采用像(图一)所示的分 ...

这只是两种的制造工艺的不同,我分析第一种装配式,可能直径比较大的油缸用这种装配式的方法比较容易装配密封圈;
第二种整体式,用于直径比较小的油缸,制造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两种的制造工艺的不同,我分析第一种装配式,可能直径比较大的油缸用这种装配式的方法比较容易装配 ...

谢谢解答!

网友(2022-04-07):
来看看,涨涨见识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2022-05-12):
一般都是用分离式的,好安装,好更换,像那种组合的斯特封都是分离的,时间长了紧紧螺丝,密封还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