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汇流板一般几位较好

楼主(2017-06-03):
因为有用过一个六位的汇流板,已经感觉到第一个电磁阀与最后一个电磁阀有明显的气压差异了,所以想问一下电磁阀汇流板一般几位较好。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与气源有关,如果对于气压稳定有要求的话一般在设备上加储气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与气源有关,如果对于气压稳定有要求的话一般在设备上加储气罐。

气源由工厂内部接出来,用气量也不大。治具总输入气压0.5MPa,共两个汇流板10个电磁阀。而且不是同时运作的,同一时间只有一块汇流板运作。但是第一个电磁阀与最后一个有明显差异。

网友B:
加工中心产线上,主管道配套管护好,一接8-12都是常事。才6个,那应该管路有问题吧

网友:
我用过12位的,感觉也没什么异常,气压不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产线上,主管道配套管护好,一接8-12都是常事。才6个,那应该管路有问题吧

那五个电磁阀是用来吸真空的,配CHELICVAB-1206接管口径φ6吸嘴直径φ1.2的真空发生器。但是后面两个吸力不够,是不是耗气量太大了。

网友(点评):
管子大小应该可以啊,检查管路泄漏、弯损

网友:
加粗总气管

楼主:
总气管是Φ8的,换了VAB 0706的真空发生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