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

楼主(2017-06-03):
今天看焊接符号,感觉到门道太多了,一般我们都是机架底座肯定是焊接件,提到焊接符号,大家说说最常用的表示方法,提到焊接你认为工程图里表示出什么元素就足够了?

网友:
我们一般只标准 焊缝高度,焊接方法即焊缝长度就足够了,主要是为了考虑工作效率,像图片上的小红旗,圆圈基本上都省略了

网友(点评):
小红旗很重要,表示是否现场焊接。这个一般不能省。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1/4啥意思?

网友(点评):
估计是老美的图纸,四分之一英寸。

网友:
坡口形式,焊缝高度,焊接形式,焊缝顶面要求,焊接位置,几处。

网友:
不会标  一般俺不标  拿到现场爱怎么焊就怎么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