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调节机构

楼主(2017-06-03):
  要求在竖直方向高度可调  开腰孔的办法被老师否了 老师说精度不够  而且不方便调节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谢谢指导

设计要求          跨度1400mm  可调范围4mm  精度0.1m

网友A:
可调范围4毫米的话,设计时留中间间隙量,然后往里面塞垫片调节

网友(点评):
同意该方法,最薄的垫片可以到0.01mm

网友B:
手轮加螺杆

网友:
用螺丝顶或拉就好了

网友(点评):
0.1的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轮加螺杆

请问两根立柱上都用这种结构  调节的时候会不会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范围4毫米的话,设计时留中间间隙量,然后往里面塞垫片调节

用垫片的话 精度上不够吧

网友(点评):
这是最好的方案了,垫片精度可以到0.01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

我也在看这种方法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可以两边手动,用螺杆调整,但精度0.1mm很难达到,可以用机械定位。要达到精度,可以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杠,但为了4mm位置行程又似乎成本太高。还需要知道很多条件,才知道具体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
使用垫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