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沙子流动性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7-06-03):
手头上设计的一台关于灌沙子的设备。里面涉及到沙子的循环利用问题,里面有个斜坡,
由于经验不足,画图纸有点想当然了,
东西做出来发现沙子不能自然滑落进入收集盒。
试过用气吹发现不理想,然后用振动破拱,效果也不理想。请问除了真空吸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呢

流道内的沙子

流道内的沙子

局部

局部

石英砂沙子

石英砂沙子

网友:
管接头里面有台阶?

网友(点评):
是流道 不是 出沙的软管

网友:
不知道增加斜度,对你的机台有没有位置的影响,或者把一侧最低改为中间最低,这样应该可以避免沙子要走大半圈才到低处

网友(点评):
垫高也试过,效果不大, 改为中间斜度的话,不好改,重新做效果估计也不理想

网友(点评):
中间两边斜度很好吧,改起来也不难,不改结构恐怕不好解决。

网友:
沙子的流动性更湿度,和自身的摩擦阻力有关。不知道你要承重灌装还是要怎么样。可以参考颗粒药物包装设备。

网友:
大致的描述下沙子的运动方向吧

网友:
没说明,看不明白,好像搞得很复杂

网友:
做之前没用砂子试一下行不行!
振动怎么会不行?斜坡都能上去怎么会下不来?

网友:
斜坡加震动沙子就会流动。

网友:
表面处理中有一种叫水流机的,你参照一下吧。

网友A:
振荡器的振幅方向设对了吧?

还有就是,仔细观察一下堵塞的罪魁祸首。我估计是90度墙角。

制造起来麻烦一些,但应能消除堆积,就是做成圆弧槽面。沙子,在斜坡的中心线附近是最多的,两边越来越少。

网友(点评):
就是我图纸上的结构钣金,我都费了不少劲,可以想象圆形槽的加工难度了

网友:
坡道中间起脊坡度增大一倍够不?

网友:
坡度的地方用晒网,下面做一个锥形斗呢

网友:
用振动器估计操作工也受不了噪音吧,觉得还是底部锥型斗好些。最好用镜面不锈钢做,减少摩擦。估计长时间用,镜面也不行

网友(点评):
只有振动了,噪音问题的话只能尽量减少到最小了 没办法了

网友:
把斜坡里面加V字导槽,还有,你这个的离心力不大吗?如果大,也想想优化方案啊!

网友(点评):
没有离心力,完全是靠重力

网友:
做成斜面的目的是让砂子自动聚集到一个区域然后方便循环吧?
1. 能不能把砂子聚集的位置变成两个,中间的斜面做成倒V字形,这样能让你的斜度直接增大一倍,缺点就是砂子自动落到两边了,再抽取的话复杂了一点儿;正V字型也可以,不过砂子聚集位置仍是两处;
2. 参考螺旋输送机,通过螺旋搅动促使砂子移动,不过你这是环形的物流通道,需要做一些改动。看一下下面这个链接,直接搜车载吸粮机。就是利用螺旋输送机原理,不过螺旋部件是装在塑料管里的,可以弯曲,你的这里,把塑料管改成半开放的限制结构,能让砂子漏进去就可以了。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9497582894.html?spm=a261y.7663282.0.0.FnGaUg

网友(点评):
大大很厉害!这个方案牛! 我增加的两个振动电机, 只是声音有点大,这个方法完美,谢谢提供思路!十分感谢!

网友:
止息角足够大就没问题的

网友:
和沙子的湿度有关,也和沙子的形状有关。新破碎的沙子锐边锐角多,沙漠里的和河床里的沙子棱角不那么尖锐,容易滚动。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几十块钱也不贵,有压缩空气就可以用。根据我之前项目的实验来看,不太适合将粉体抽的太高,但是用在你这里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原装的进口件可以保证10m左右的抽料高度,仿制的耗气量大,真空流量小,做不到很正常。

网友(点评):
这个我问过了 最小32的孔 一小时 抽几十公斤 感觉不怎么好用

网友:
真空输送中粉料易堆积、架桥的话需要增加辅助下料装置,比如做成锥形斜面或者辅助震动。
如果有条件,可以增加流化层(从下向上吹气):

网友(点评):
竟然有这么高大上的装置! 暂时没有考虑 谢谢大神给我涨了见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的振幅方向设对了吧?

还有就是,仔细观察一下堵塞的罪魁祸首。我估计是90度墙角。

三维软件里画曲面这么简单的钣金,没难度吧。。。

另外,我说过的圆弧槽钣金件,得看要造几台了。

就一两台的话,下料弄成整圈的(把最下面的缺口那里连上),内外径多留余量。

自己做个简单的辊压工装(就是三个圆弧面滚轮),每次少压点儿,来回多压几次。你的也不需要压很深。只要沙子不到侧壁面就行了。压出形来后,再切多余的部分。

我是跟汽车维修钣金工那里偷学的,曾拿锤子锤出来过一件半米直径的,但不推荐。很费神,一不小心就出来坑了。

师傅笑着说我可以去干大型标牌生意了。

图中的奥迪Logo,竟然有不少人能用手锤锤出来。信吗?

还是想问一下。你说你加振动试过。是往哪个方向震动的?

如果整个接沙槽(内外侧壁和斜坡)独立悬空,固定处加弹簧,然后接沙槽以设备的中心为轴,顺时逆时方向微震的话,应该能推下去的吧。

振动的频率也没必要设到嗡嗡响的那么高。只要振幅两端,给个提前瞬间停止的橡胶挡块就行了。

有没有用筛框筛过大米面粉啊?一定没有的吧。我真的老啦?我小时候,就是自己捣大米,然后筛,筛不下去的,再捣。

用这么细的网筛面粉,诀窍就是,左右晃到头的时候,用掌心拍一下框框。我用过的筛框,没这么高级,圈圈还是老式的竹子。

家里的厨房应该有漏框的吧。多放点大米,自己试试,找出诀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软件里画曲面这么简单的钣金,没难度吧。。。

另外,我说过的圆弧槽钣金件,得看要造几台了。

看到大神回复的这么详细,真的是受宠若惊。首先我承认我是手残党,我比较擅长的是电路编程。
机械设计我是半路出家。画图设计是我自己摸索着学的。

画三维曲面确实是没有难度,
主要制作麻烦,
这个圆盘直径大约1米。高60公分,不锈钢材料。
主要最麻烦的就是里面的斜坡。
记得我做这个的时候,是自己联系的一家做振动盘的厂家做的。
这么大的盘子,用的还是2mm厚的不锈钢,
四五个人合理花了一天的才做好。外加我在现场指导。
现在想想还是有点不可想象。

最后解决的方法还是振动,我另外加了两个振动电机在底部。
声音有点吵,但是效果明显。

过几天设计调试好了,拍个视频发上来看看!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2020-05-17):
大神我也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