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上的导向槽

楼主(2017-06-03):
圆柱上开导槽,实现旋转压紧汽缸的功能,求问上面的槽怎么正确画出。等于螺旋线渐变成螺距无穷大。原来是直接用个倒角示意的,求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7-6-6 21:48):
用solidworks做,等于是一根轴一边旋转一边铣屑,旋转速度有变化,怎么做模型?

网友:
UG用的方法是画出螺旋线,然后作截面扫掠成凸模,再移到位置上去与圆柱求差。不知你用的软件?参考吧

楼主:
solidworks 的  关键是螺旋线怎么过度到直线(法线方向)

楼主:
投影到平面上应该是类似于平行线--圆弧过度---斜线--圆弧过度---平行线,投影到圆柱上怎么实现。原来是直接用螺旋线 扫描切除,但是过度的地方怎么实现

网友:
solidworks做起来估计复杂点。

网友:
扫描路径可以用“通过参考点的曲线”在要切除的圆柱表面绘制出来,点取得越密集越接近实际

楼主:
顶一下,谁能用solidworks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