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压死边的延伸怎么计算?

楼主(2017-06-03):
板料压死边的延伸怎么计算?
我现在要计算1.0的不锈钢压死边的展开尺寸?
有哪位师傅能指导下吗?

网友:
L≥3t+R   t=料后  R=压死上道折弯内R角。

网友:
扣除板厚的一半

网友:
最好亲自找个零件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由于材料不同条件不同,用任何公式都不是太准确的,最好就实际验证下。

网友(2017-11-07):
下模6V的情况下,1T不锈钢压死边。K因子大约在0.47。

网友:
我们用的是折弯补偿法,变形区域按照1.5T来计算的。具体还是以实际为参考

网友(2023-07-18):
你们不锈钢板能压死吗

网友: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