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毛坯抛光打磨方案求助

楼主(2017-06-03):
     我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是汽车发动机缸体铸件采用机器人打磨抛光,因为缸体本身未加工,夹具重复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刚接触机器人抛光,求指点!
    主动恒力位置末端执行器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采用浮动电主轴打磨

网友:
夹具和工件本身也要定位好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自己挖个坑,然后一帮人出注意,结果就是坑越来越大。
就提供这么点儿情况,谁的回答都是在瞎说。
没有精确的定位面,那么不精确的面抓取,能达到什么精度?缸体是铸件,铸钢?铸铁?铸铝?是去毛刺还是去冒口?工件多大?“毛刺”多大?打算机器人抓取工件还是工具?抛光什么部位?要达到什么要求?仅要求表面粗糙度还是有尺寸公差要求?
这些情况都不清楚,都添乱瞎出什么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