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模板谁跳谁知道

楼主(2017-06-03):
       如题,新公司想问一下,自己要装solidworks以后,把同事的零件图模板,装配图模板,工程图模板都要移植过来,软件设置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才能跟同事,新公司的配置衔接起来? 是不是还要COPY库? 还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网络部的事情吧,自己操作但是没问题,可出错了责任是谁的

网友:
模板的话自己复制一下就好了。一共没几个文件。

网友(2017-08-30):
SolidWorks有一个复制设定向导,可以参照网上和官方的教程使用;也可以手动操作,首先库什么的文件需要先放到文件夹里面,然后在选项里面进行设置文件位置,这样就有模型的样板了,不管是三维模型的还是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