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湿式制动器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7-06-03):
这个制动器制动类型是弹簧制动、液压释放,想问一下这个制动器内部结构如何,哪位大师能详细解释一下啊,最好上图啊

网友A:
弹簧压紧摩擦片制动,液压推开摩擦片,结构很简单,力士乐官网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压紧摩擦片制动,液压推开摩擦片,结构很简单,力士乐官网可以找到

给个网址链接呗

网友:
这类工程机械上最常见,液压放松,弹簧制动,一般都是轴向的。
下面这个是电磁放松弹簧制动,道理一样,电磁铁电磁铁换成油缸,弹簧换个位置。

网友B:
鼓式刹吧?如果是鼓式,那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式刹吧?如果是鼓式,那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不是鼓式,是碟式

网友:
jbl小音箱

网友B:
那就不好讲了,制动,液压只是一种方式,但内部结构有好几种可能,比如多离合片式,有些空调压缩机中的斜片式,主要还是要看制动的效果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好讲了,制动,液压只是一种方式,但内部结构有好几种可能,比如多离合片式,有些空调压缩机中的斜片 ...

工程机械,满载2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