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此种齿形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06-03):
有人说可直接线切割,请问是否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这图画的也太抽象了吧?是不是车个台阶与右边的齿轮一样的,一同加工的,不知道这样的齿轮能不能做“花键”用?

网友B:
也是按完整的内齿加工,然后按轴台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按完整的内齿加工,然后按轴台车掉?

额。。。忘了说了,那个轴肩与卡簧是用来轴向定位的,所以应该不能按照完整的内齿加工,否则就没办法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的也太抽象了吧?是不是车个台阶与右边的齿轮一样的,一同加工的,不知道这样的齿轮能不能做“花键” ...

哈哈 简单的示意图,是一同加工的,应该可以做“花键”用,前车之鉴,只是还不清楚具体的工艺。

网友C:
法兰逼空位,线割吧,实体放小一档(单边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兰逼空位,线割吧,实体放小一档(单边0.1)

这。。。大侠能说清楚点吗,法兰逼空位啥意思?

网友(点评):
你不是法兰要装进去吗?逼空就是把多作的去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兰逼空位,线割吧,实体放小一档(单边0.1)

如果我们按照完整的齿形加工,这时的内齿大径就会大大的大于不完整齿“花键”的大径,且也不能利用台阶进行轴向定位,所以逼空好像行不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