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是柱塞泵的补油泵排量问题

楼主(2017-06-03):
今天看丹佛斯的样本“补油泵排量最少为系统中所有液压元件排量之和的10%,”伊顿给我们匹配的一套混凝土搅拌系统,柱塞泵排量为49ml/r,摆线马达排量195 ml/r,但柱塞泵排量仅仅13.8 ml/r,不知道这样的匹配是否有问题

网友:
1,我觉得基于系统溢流,管路延阻,负载波动,丹佛斯样本推荐10%没错,
2,但是楼主对问题描述有问题,这三个参数很难让人理解。
3,我想楼主的13.8 ml/r 应该是在说补油泵。
4,个人认为马达不应该算在内才对,这样看10%是足够了

楼主:
对,就是补油泵,马达不应该计算在内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补油泵,马达不应该计算在内吗

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项目,用的是柱塞泵跟柱塞马达,补油泵的排量就是马达跟泵的排量之和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