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是外螺纹的轴,没有看到打中心孔

楼主(2017-06-04):
这里看到一部分工件,是轴类工件,两端是外螺纹,已经加工好了,见图:

在两端部没有发现中心孔,见图:

问题:如果不以中心孔为基准的话,那么应该以什么为基准比较合适?

网友:
以安装轴承的直径段为基准最合适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中心孔作用有二,长轴车削和后续磨削。似这般可能直接是光轴来加工的,而且数车上尾座用的也不会很多

网友(点评):
是的。没用尾坐,直接是光轴加工。

网友(点评):
中心孔还有个很重要的用途吧,拔轴承时拉马尖的定位。

网友(点评):
长姿势了

网友:
用光轴加工的,仔细看一下表面,估计两端能看到车床刀纹,中间一段只能看到很光滑的表面

网友:
如果轴的外圆经过磨削,尺寸稳定,跳动也很好的话,可以以外圆为基准,两段分别加工,但是一切还是以图纸为加工依据的

网友A:
追究起来,肯定没有双顶尖同心,只是要求不清楚

网友(点评):
加工好的工件已被证实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点评):
你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应该是光轴加工两端

网友:
光轴加工两头

网友(点评):
楼上的有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加工完成车去顶尖孔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你是认真的还是说说而已?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完后去除顶尖孔,那么检测的基准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究起来,肯定没有双顶尖同心,只是要求不清楚

我的问题这么说吧,设定双顶尖同心的级别为最高级,那么稍微放松一点同心度要求,降低一点同心级别,我该如何适当地选择除了轴心线之外的别的基准?

网友(点评):
径向跳动或全跳

网友(点评):
无论什么跳动,都需要选定基准。基准在哪是我问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活,在纵切数控车上,就能解决。纵切数控车是专用设备,专门用来加工细长轴的;它有主轴和副主轴,两主轴之间是刀架,上面能安放十几把刀,有车刀、钻头、丝锥、中心钻、铣刀等。功能类似车铣复合机床,但仅仅限于用来加工细杆件,好像最大直径在32mm以内;而且,细杆件的原料符合一定要求:粗糙度有亮光的也有研磨的等等。

网友(点评):
专用设备肯定是可以的。我这里的情况可以使用比较普及的设备,就尽量考虑普通设备。

网友:
那只能全跳

网友(点评):
全跳的基准是什么?

网友(点评):
基准面轮毂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两端有外螺纹的长轴,不是轮毂。

网友B:
楼主现在是要做检测还是加工工艺?

网友(点评):
根据国内的教科书介绍,加工工艺基准包括加工定位基准和测量基准,并希望这两个基准重合。所以个人认为,如果加工时使用中心孔的话,加工完成后要保留给测试时候使用,保证基准重合一致。

网友:
至少粗加工时应该有顶尖孔。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无心魔磨外圆,数控弹簧夹头车两端,同心度0.03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是要做检测还是加工工艺?

根据国内的教科书介绍,加工工艺基准包括加工定位基准和测量基准,并希望这两个基准重合。所以个人认为,如果加工时使用中心孔的话,加工完成后要保留给测试时候使用,保证基准重合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国内的教科书介绍,加工工艺基准包括加工定位基准和测量基准,并希望这两个基准重合。所以个人认为, ...

    没有图纸不太好判断,只能是猜测一下:    从产品结构看,同轴度要求应该不高,单就检测来说,最合理的方式是以大外圆两端为基准来测量,两端各架一个V形块,再打表。

图片上没有可参照的尺寸对比物,依照木箱来看,这个产品的尺寸应该不会很小,外圆可能在40到50,目前主流的走心机会比较吃力,所以用走心机加工的可能性不大。

    采用车床加工,夹大外圆两端分别车两头,在同心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装夹方式,收到车床里面的一端跳动不太好控制,会比较大。所以这时的基准重合(与前面说到的测量对应)也只是理论上的重合。
    如果是采用中心孔定位加工后再切除中心孔的工艺,有点画蛇添足了,这个产品增加中心孔应该是不影响的,有沟通协调的空间。
    除了上面说到的加工工艺外,也还有其他的可行工艺,不过如果批量比较大的话,效率会比较低。比如说用中心架,

网友:
各位大师没听说过中心架,跟刀架?非要尾顶才能加工。

网友(点评):
长轴加工,为保证克服工件自重引起的弯曲变形,通常采用中心架,跟刀架来辅助外圆表面的加工。

网友:
工艺顶尖,完了车掉不可以?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对检测来说有点不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太好判断,只能是猜测一下:    从产品结构看,同轴度要求应该不高,单就检测来说,最合理 ...

一般国内教科书介绍的大致思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轴类零件本身的结构特征和它各主要表面的位置精度要求都决定了以轴线为定位基准是最理想的。这样即能做到基准统一,又能够达到基准重合的要求。采用双顶尖定位,应该是最接近以轴线为定位基准的实际解决方法。但是,轴线毕竟是理论上的,概念中的线,实际事例中是找不到的。双顶尖是最理想最接近轴线设定的定位方法,但也是有条件的,譬如说不同的人来装夹就可能有微小的差别。不过我们可以认为它不失为最理想的方法。既然用它来定位做加工,自然也就希望用它来做检测基准,以避免基准转换所带来的误差。

网友:
谁用就跟谁协商确定,才是正道,后期回款麻烦少。

网友(点评):
我同意这种说法。做东西就是为客户,所以事先要与客户谈好条件。

网友:
加工时是不是有工艺台阶,加工完后车掉台阶?请前辈斧正

网友:
请问这是用光洋圆加工的?为什么比我们家买的光洋圆粗糙度高这么多[捂脸]

网友:
我不太明白这个帖子是考试还是求教,首先没看到图纸,谁知道有没有同心度要求。我最关心的是这个件的表面粗糙度是怎么达到的,跟帖说是光轴(应该就是光洋圆吧),光圆的表面粗糙度能达到这么高?因为我们家买的光圆比这个差多了,我只是问,并不是否定。如果是光圆,既然能达到这个高的粗糙度,尺寸应该也不是问题,同心度软爪就可以解决了吧。如果不是光圆,我想应该不会是把工艺中心孔去掉这个做法,因为感觉没必要。如果在没有中心孔的情况下怎么能把大外径的粗糙度做这么好才是我最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