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日本加工中心,法兰克系统,z轴回不到零点,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进入系统修改,

楼主(2017-06-04):
老式日本加工中心,法兰克系统,z轴回不到零点,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进入系统修改,重新设置零点。组合键忘记了

网友:
加工中心的换刀位置不一定在机床零点。
有的在Z轴第二参考点,回Z轴第二参考点的指令是:
G91 G30 Z0;
现在许多机床厂设置的M06指令实际上是一个调用宏程序指令,其中包含了回第二参考点的指令。所以换刀时机床位置会自动回到第二参考点换刀。换刀结束时位置是在第二参考点。
如果用的机床的零点和参考点重合,可以用返回参考点的指令到机床零点:
G91 G28 Z0;

网友:
设零不是要改参数吗,按什麽快捷键

网友:
0系统的好像长按NO.和CAN健至开机完成,回原点就好了,消除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