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设计一个简易粉末颗粒送料装置。

楼主(2017-06-04):
设计一个简易粉末颗粒送料装置,替代传统的螺杆挤压输送,要求输送均匀,每秒输送量0.2-0.5克连续可调。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费用可谈。

网友A:
粉末颗粒的粒度?流动性如何?

楼主:
大概60-120目的金属颗料,流动性还可以,跟时间沙漏比会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颗粒的粒度?流动性如何?

大概60-120目的金属颗料,流动性还可以,跟时间沙漏比会差一点。

网友B:
实现不难,简易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不难,简易很难。

可能我描述不到位,不好一进步构思。

补充内容 (2017-6-4 20:23):
效果不理想

补充内容 (2017-6-4 20:25):
自己做的那个装置效果不理想,补充错错地方了

楼主:
自己捣腾了一个这样的装置,料放在漏斗里面。电机带动偏心块旋转,使连杆做往返运动,推动颗粒穿过中间的洞,落入第二个洞。

网友C:
是水平输送还是垂直向上输送?粉末颗粒密度是多少?为什么不考虑小型螺旋输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水平输送还是垂直向上输送?粉末颗粒密度是多少?为什么不考虑小型螺旋输送机?

垂直向下送料,实际情况是只要把料从料斗均匀分出,然后让其自然掉落到下一级。密度跟铝差不多。因特殊情况不能使用类似辊轴的机构。

网友(点评):
难点可能在“均匀”输送上。

网友D:
需要称重吗?每次重量都要相同么?

简易图,细节自己再想办法还有接料的也可以直接用压力传感器,不过就是对电要求有点高,需要用到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称重吗?每次重量都要相同么?

简易图,细节自己再想办法还有接料的也可以直接用压力传感器,不过就 ...

感谢提供示意图,重点在于示意图上的这个 阀,送料量非常小每秒0.2-0.5克,而且要求连续均匀,大小可调。颗粒的流动性不比液体,应该会有些难与控制。

网友E:
有现成的送粉设备卖吧?像等离子喷涂,激光熔覆,都要用到送粉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送粉设备卖吧?像等离子喷涂,激光熔覆,都要用到送粉装置的。

谢谢,我参考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