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垂直度问题

楼主(2017-06-04):
如图,要如何冲加工工艺和装配工艺上保证四根轴和底板的垂直度

网友:
底板磨出二个面的平行度,然后冲孔、装配

网友:
底板的平行度要好,并且内孔与底板垂直度要在楼主要求的公差范围之内,之后装配的轴才会与底板垂直

网友:
关键是孔跟板面的垂直度要保证!

网友:
底板的平行度要好

网友:
装配好后使用水平仪(四面方形那种)侧吸检查立柱的垂直度(类似于铅锤测是否竖直)。

不过你这个结构四个柱子上面肯定还要装一块板把四个柱子hold住的。

网友:
不是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焊接还是装配?要保证孔与板垂直,孔与轴配合,主要通过加工来保证。

网友:
我是建议把这块板线切割穿,把轴镶进去;你现在设计的是铣下去几个毫米,然后背面锁螺丝,但铣太浅了就没垂直度了

网友:
楼主安装方式有要求吗?焊接?螺纹?或其他?规格尺寸?受力吗?

网友:
底板的加工基准平面度要高,第二平面和基准面平行度要高,然后孔的中心线和基准面垂直度要保,孔的圆柱度要保。然后轴的装配段圆柱度,台阶的和中心轴线的垂直度要保,装配的公差也不能过大

网友:
我感觉直接用底板(前提是平面度是OK)然后用台虎钳压这个力道自己把控好    操作起来应该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