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把左边的薄壁圆筒与右边的薄壁喇叭口焊接起来,夹具怎么定位夹紧

楼主(2017-06-04):
请问怎么对这种薄壁筒类工件定位夹紧。

网友A:
内经足够大的话,内卡(胀)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经足够大的话,内卡(胀)方便些。

内径800左右,内胀是径向定位吗还是径向夹紧的

网友B:
做个短一些的仿形衬内面套上垂直点焊。再卧式全焊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C:
通过内孔的固定来保证外圆的点焊,然后再进行内外圆的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短一些的仿形衬内面套上垂直点焊。再卧式全焊吧。

好的,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内孔的固定来保证外圆的点焊,然后再进行内外圆的满焊

嗯,谢谢指教

网友D:
多大批量?
要是几件,直接交给工人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工装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批量?
要是几件,直接交给工人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工装夹具。

大批量的,得需要工装夹具

网友E:
没有具体尺寸,也没有焊接完后的尺寸精度要求。如果工件不大,就用V型快定位压紧,先点焊,最后拿下来再具体焊接。

网友F:
内孔涨型撑住,两端面挡住定位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可以,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的这种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孔涨型撑住,两端面挡住定位

两端进行轴向定位,左右两个筒体分别用一个撑圆器,可以吗,总感觉用一个不牢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具体尺寸,也没有焊接完后的尺寸精度要求。如果工件不大,就用V型快定位压紧,先点焊,最后拿下来再具 ...

只有大体尺寸,内径8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