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食品生产里的松散机,但是毫无头绪,希望各位前辈帮我一把

楼主(2017-06-04):
半湿状态的油炸团,要把他弄松散,我想了震动和旋转两种方式,但是感觉还是不靠谱,求前辈们指导
1496559659(1).png 1496559668(1).png 1496559684(1).png 1496559959(1).png

网友A:
照片上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原来的是工人用筷子挑散的,所以只需要制作一个滚筒,里面布置类似于筷子的结构,辊筒一转,不就挑散了吗?

网友B:
这是肉松吗?可以用带针的滚筒试试。

网友C:
找棉花加工成棉被这类设备参考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原来的是工人用筷子挑散的,所以只需要制作一个滚筒,里面布置类似于筷子的结构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肉松吗?可以用带针的滚筒试试。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棉花加工成棉被这类设备参考就是

谢谢指导

网友D:
针式滚筒 以前用它给正大做过米饭打散机 效果不错

网友E:
这个要做成类似于搅拌机样的结构了

网友F:
不知道在滚筒里面加拨杆行不行

网友G:
应该是用搅拌机构。

网友:
滚筒洗衣机

网友H:
如果食品体积较大搅拌,旋转困难,可以考虑将食品分成几个小份再效仿筷子的动作进行设计。这样成功率应该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食品体积较大搅拌,旋转困难,可以考虑将食品分成几个小份再效仿筷子的动作进行设计。这样成功率应该会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用搅拌机构。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式滚筒 以前用它给正大做过米饭打散机 效果不错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做成类似于搅拌机样的结构了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在滚筒里面加拨杆行不行

谢谢指导!

网友I:
市场有肉松机!

网友J:
类似双轴混合机的结构,桨板改成类似筷子的圆柱。

很多设备都需要参考传统工艺,模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类似双轴混合机的结构,桨板改成类似筷子的圆柱。

很多设备都需要参考传统工艺,模仿就行。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市场有肉松机!

谢谢指导,我去看看

网友:
1,滚筒里加拨杆是可行的,烟草行业设备中就有这种滚筒结构的松散设备。
2.可以考虑一下微波松散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J:
类似双轴混合机的结构,桨板改成类似筷子的圆柱。

很多设备都需要参考传统工艺,模仿就行。

现在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年代了。

网友:
有没有见过自动脱鸡毛的设备。可以根据那个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