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镗铣床快速机构装置,装配发热,没劲,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04):
求大神说明下 中捷镗铣床快速机构装置,现装配发热,没劲,什么原因啊

楼主:
里边的轴承和摩擦片全是新换的

网友:
机械结构中发热、腐蚀、噪声等问题,均属于设计缺陷,应该在前期解决: 1.避免采用低效率的机械结构 2.润滑油箱尺寸应足够大。到后期运行中只能更换零部件配件等

网友:
摩擦片未调整好!